【玩转C2000 Launchpad】菜鸟C2000 LESSON12—SCI查询发送

楼主:
第一次听到SCI很陌生,翻了下手册才知道SCI
Theserialcommunicationsinterface (SCI) is a two−wire asynchronous serial port, commonly known as a UART.

一.void InitSci(void)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bit 停止位 无循环模式
                                             // 无极性,  字符长度:8 bits
                                            // 异步模式,空闲线协议
SciaRegs.SCIHBAUD = 0x0000;    // 波特率:9600(LSPCLK = 15MHz 是主时钟的4分频);
SciaRegs.SCILBAUD = 0x00C2;
SciaRegs.SCICTL1.bit.RXENA=1;
SciaRegs.SCICTL1.bit.TXENA=1;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数据格式: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空闲协议

SCI控制寄存器:

TXENA RXENA设为1
发射器接收器使能(必定需要)
SW RESET的详细讲解

波特率:

由于系统时钟为60MHZ。LSPCLK = 15MHz 是主时钟的4分频

二:InitSciaGpio();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8 = 1;   // Configure GPIO28 for SCIRXDA operation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1;   // Configure GPIO29 for SCITXDA operation
三:程序
查询方式发送字符

if(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
            if(table != '\0')
               {  SciaRegs.SCITXBUF=table;
                   i++;
               }
            else
            { i=0;}
       }
四:实验现象

网友:
楼主搞一下中断接收。我搞了一半扔那儿了,没时间。
希望看到楼主的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搞了两个下午没成功 版主 不知道咋回事 看了手把手教你学DSPTMS3202812的那本书 也不成功 用中断的 觉得不应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搞了两天,接收时,不知道用哪个标志好。按照手册上的说明设置了几个标志也不行,有的干脆一直中断,后来没有再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两位别吓我啊!我最近也要弄这个,为了兼容以前的产品,最好能用中断。
对了,今天调28027的SCI时发现例子里的代码波特率不对,误差太大。例子里9600波特率的宏定义的值是192,我拿示波器看着调了一下,直到160左右才合适。

网友:
贴子上不是出来了吗?中断进去后,别忘记出来时,做好下次再进去的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别吓我啊!我最近也要弄这个,为了兼容以前的产品,最好能用中断。
对了,今天调28027的SCI时发现例子里的代码波特率不对,误差太大。例子里9600波特率的宏定义的值是192,我拿示波器看着调了一下, ...
接收中断调好了教教大家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册里说有偏差 偏差这么大啊
发送中断可以用
发送接收都用中断没调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想到偏差这么大,9600的波特率应该是一个字符104us,用示波器看大概有125us。你发的图片看来是没问题,有可能是器件之间的差异吧,我试的最大的值是170.,最小的是154!

网友:
今天把lauchpad的SCI中断方式跳出来了,没有使能FIFO,SCI的配置如下
void Init_SCI()
{

    CLK_enableSciaClock(myClk);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_disableParity(mySci);
    SCI_setNumStopBits(mySci, SCI_NumStopBits_One);
    SCI_setCharLength(mySci, SCI_CharLength_8_Bits);

    SCI_enableTx(mySci);
    SCI_enableRx(mySci);
    SCI_enableTxInt(mySci);
    SCI_enableRxInt(mySci);

   // SCI_enableLoopBack(mySci);

    // SCI BRR = LSPCLK/(SCI BAUDx8) - 1
    SCI_setBaudRate(mySci, SCI_BaudRate_9_6_kBaud);//154----170

#if (CPU_FRQ_50MHZ)
    SCI_setBaudRate(mySci, SCI_BaudRate_9_6_kBaud);
#elif (CPU_FRQ_40MHZ)
    SCI_setBaudRate(mySci, (SCI_BaudRate_e)129);
#endif

    SCI_enable(mySci);

    return;
}
然后分别使能了接受和发送中断,就OK了。搞了多半天吧,用TI的例子编译不过去,有两个函数没找到原型,就没再试。
用SCI发送中断的时候得先在中断外面触发(我这么叫的,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一下,也就是想发送的时候先发送一个数据,然后才会进发送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geili给力 求工程 看看和我的函数有什么却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程在单位,单位电脑都加密了,带不出来,改天我自己在家里调一下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