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 STM32 输入捕获 引脚电平异常
jiayouhan2011
jiayouhan2011

网友A(2013-01-21):
求助 STM32 输入捕获 引脚电平异常
STM32 TIM4 的1通道,输入捕获模式,正常情况下应该接收矩形波,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3V以上。但是现在测试输入为矩形波,但是最低的为2.2V左右,高的为3V多,因此检测不到电平变换,求不出频率。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似乎电平被拉高了,本来工作是正常的,其他电路板也正常,这种该从哪里找原因?
谢谢大家帮忙!
TIM
STM32

网友B:
这好办,把管脚串个10K欧电阻接到地,如果不能到0V要么是管脚配置不对,要么io烧坏了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