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传感器的零频响应

楼主:
看数据手册遇到加速度传感器的“零频响应”这个术语,网上没有响应的解释,特来请教。。。

网友:
频率响应就是频响.

网友:
一般传感器至少有零点几赫兹的响应范围,最好的也有0.1HZ左右,零频率响应就是没有频率就响应。确实没专门介绍。从字面理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