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增益天线时设备会增加耗电量吗?

楼主:
新手刚入门无线,老是听人们说用一根3dB增益天线覆盖面积基本能扩大一倍,但是这会使设备增加耗电量吗?

网友:
除非是内置放大器的“天线”,否则不影响功耗,天线本身的增益是靠约束能量分布率来实现的。带有内置放大器的天线必有供电端,为有源器件,从这一点上即可分辨。

网友:
天线增益是相对于参考天线而言的,分无源和有源,它的的增益都可以大于1或小于1。

所以耗电与否,只看是“无源”还是“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