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 如何进行boot loader ,有做过的进来讨论哈.

楼主:
TI MSP430 如何进行boot loader 进行量产
MSP430各个系列都能进行boot loader吗?
有做过的进来讨论哈.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TI MSP430单片机选型表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都支持BS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先在单片机内部烧录一段引导程序,然后用USB转RS232等其他工具连接单片机串口写入430的txt文件,不用MSP430的仿真工具烧录代码。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没人响应 自己找答案了

首先通过仿真器向单片机中写入一段小程序,称之为Bootloader程序。这个程序不是用户的应用程序,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是在上电的一小段时间里实时检测串口,如果有上位机发出的更新程序命令,就发送握手信号,通知上位机发送更新代码,并将收到的更新代码写入单片机相应的Flash中;第二个作用是当检测到有应用程序存在时,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执行应用程序。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MSP430单片机通过串口升级程序的方法,实验,证明此方法稳定、可靠,避免了利用仿真器更新程序的繁琐,提高了效率。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Bootloader程序和用户应用程序的关系
  地址空间分配如图3所示。图3左面是MSP430F5438的空间分配。在正常的使用中,用户代码占用5C00~FF7F、10000~45BFF两块区域,中断向量为FF80~FFFF。但含有Bootloader的程序,就与之有所区别了。即Bootloader程序占用了一部分代码区,同时占有中断向量FF80~FFFF。而用户需要重新编写一个中断向量表,以及相应的入口地址。图3右面是Bootloader程序和用户程序以及自定义的中断向量在Flash中的位置。关于空间位置以及空间大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通过引导加载程序进行MSP430
这个加载启动程序提供了一个在MSP430 项目开发和升级期间对闪存存储器进行编程的方法。这个方法可
以通过发送使用UART 协议命令的工具来激活。BSL 使得用户能够控制MSP430 的运行并使用一个个人电
脑或者其它器件来交换数据。

网友:
还有人在吗

网友:
我最近在做bootloader,msp430f5438接收串口小助手发送的程序文件,波特率115200(由于系统工程问题,不能更改波特率),接收到的数据会被写入指定的Flash空间,但是调试发现:写入Flash的数据不正确。
猜想是由于串口数据发送速度太快,而Flash写操作速度慢,导致单片机不能及时接收数据,很多数据丢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