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如何定义异形元件的定义范围?

楼主:
自己画的电池壳的封装  altium默认周围正方形区域都不能放置其它元件   这样占用了多余的放置空间  请问对于此异形元件 如何缩小它的定义范围?

bat

bat

网友:
其实也没必要的,就多放几个阻容罢了,当然你可以根据RTC电池的外形重新做一个封装。

网友:
听说过异形焊盘,没有听说过异形元件。
楼主这个电池壳完全可以做一个封装,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网友:
  各位误解我说的意思了   其实电池就像我画的灰黄线的形状 但是altium划定的是一整片长方形的区域都不能放置其它东西了  比较浪费空间  。库就是我自己画的,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下什么的?   就是图中我蓝色的区域  ,其实电池没用到   但是就不让放置元件

网友:
试试

在DXP PCB设计中,选中器件封装,右键菜单Component Action项右箭头,选择Explode selected component to free....命令,可以将封装打散,并保留原焊盘和丝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但是打散了之后器件的焊盘就可以单独移动 实在害怕给挪没了  看来还是老实老实研究下布局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在99也有类似问题,99是在规则里设置,,AD虽说和99差不多,具体还得仔细研究一下规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器件重叠了告警?
如果是,这样试试,关闭Component Clearance规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闭规则肯定能解决问题  但是要是能单为这一个元件设定规则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关闭规则,或者直接忽略规则。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这个顶顶,好像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哪里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
也有此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  把附近都没利用上

网友:
小笨蛋猫: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试试
在设计规则中修改 器件间距为0

修改为0

或者另外方法 需要修改器件封装,有点复杂就是 即根据元件的外形 画一个完全对应的3D封装 然后导入库里面就没有这个提示了,这个一般人不会。其实第一种方法已经满足。

网友:
这么久过去了,不知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