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考勤打不上指纹的了!怎么回事?快来看!

楼主:
问:有些用户指纹门禁经常无法验证通过,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答:如下的一些情况可能会导致有的员工难于使用或根本不能够使用指纹进行门禁管理:   ①一些手指上指纹被磨平;   ②手指上褶皱太多,经常变化;   ③手指上脱皮严重;    指纹无法识别的用户,可将该指纹删除再重新登记,或登记另一枚手指。这种用户在登记指纹时,需要选择使用质量较好的指纹(褶皱少、不起皮、指纹清晰),尽量使手指接触指纹采集头面积大一些,登记完成后做一下比对测试;并建议多注册几枚备份手指。另外我们的门禁机为此提供了1:1比对方式和密码功能,可以设置这些员工使用1:1方式和密码进行门禁管理。    问:门禁机不能通讯时,请问会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答:可能原因有:①通讯端口设置不正确,选择连接的通讯端口不是实际所用的COM口。②计算机的通讯端口波特率与 考勤机的波特率设置值不同。③门禁机未接电源或未与计算机连接;④门禁机已连接但未开机。⑤连接的终端机号不正确。⑥数据线或转换器不能通讯。⑦计算机的 COM口坏掉。    问:门禁机在接上电源开机后,液晶显示不完整,有时只显示一半,有时花屏,请问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答:可能原因是①主板坏;②液晶的内部特性问题。这时需要与供应商联系,返回维修。    问:如何清除门禁机的管理员? 答:可以用门门禁机和计算机通讯,通讯成功后,进入门禁机管理标签页,单击清除管理员按钮,可以清除门禁机的管理员,断开连接后,就可以进入门禁机的菜单模式了。    问:门禁机通讯连接时出现"笛笛"的鸣叫声是什么原因? 答:①使用RS-232通讯时如出现上述现象,则是计算机的波特率与考勤机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   ②若是使用RS-485通讯,则可能是转换器通讯线的两根线接反了,或者是两根线粘在了一起。    问:门禁机打开后一直反复显示"请重按(离开)手指",请问是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 答: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①使用久了,采集头表面变得不清洁,或有划痕,会使采集头误认为表面有按手指,而并不能通过,所以出现此问题。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干胶胶布粘   贴采集头表面的脏物。   ②指纹采集头的连线脱松或已松掉。   ③主板芯片坏了。   若是第②、③项两个原因,则需要与供应商联系,申请保修。 问:门禁机管理中进行操作时,下载指纹及密码数据都没有问题,但在读取门禁记录时却提示失败或中途出错,请问如何解决? 答:这种情况可能与数据线,或转换器,或计算机的COM口有关。这时你可以降低门禁机与计算机的通讯波特率,如设为 19200或9600,再进行读取。 [ 本帖最后由 qwqwqw2088 于 2013-1-22 11:50 编辑 ]

网友:
用橡皮做个假指头,可以让别人代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