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 __nop(); 的时间问题

楼主:
有谁帮我解释下:
如果我程序中要用到__nop();
STM32中 执行__nop(); 的用时时多少?是时钟周期吗?比如我的系统时钟设置为48MZ,它的用时就是1/48M?

网友:
明显是机器周期,不是都学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帮我解释下:
如果我程序中要用到__nop();
STM32中 执行__nop(); 的用时时多少?是时钟周期吗?比如我的系统时钟设置为48MZ,它的用时就是1/48M?
不确认,__nop()好像会被编译器替换成真实的汇编指令,具体的没有研究过,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指令周期。
你可以用循环加定时器来测试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