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通过JETAG 接口的程序下载问题,求助

楼主:
我现在用的DSP 芯片 TMS320LF2407.
开发阶段采用 CCS3.3配置环境和 SEED -XDS510PLUS 程序下载器,实现开发和应用软件下载,板子上没有串口等通讯接口。
现在产品在现场需要升级DSP芯片内运行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只能通过JETAG 接口下载到板子上(板子上没有串口等通讯接口)。
但是用户手上的PC机没有CCS环境,造成程序下载的困难。即使让用户安装CCS,操作也必将繁琐。
我能否开发一个简单的上位机软件,与SEED -XDS510PLUS 程序下载器配套使用,实现通过JETAG接口的程序下载?
也就是相当于我的这个上位机软件是一个浓缩版的CCS配置环境,只能实现程序下载功能。
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
开发一个简单的上位机软件,与SEED -XDS510PLUS 程序下载器配套使用,实现通过JETAG接口的程序下载

这个难度,要比安装和使用CCS大太多了吧。
推荐还是使用CCS,而且CCS还可以测试硬件是否有故障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板子上留个串口也不麻烦啊,把串口的两个IO引出来弄个插针就行了

网友:
带一台装了CCS的笔记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