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UCOS_II的问题

楼主:
 /*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                          (c) Copyright 1992-2002, Jean J. Labrosse,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 uCOS_II.C
* By   : Jean J. Labrosse
*********************************************************************************************************
*/
#define  OS_GLOBALS                           /* Declare GLOBAL variables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OS_MASTER_FILE                       /* Prevent the following files from including includes.h */
/* Microchip PIC18xxx specific */
#include "os_core.c"
/* End Microchip PIC18xxx specific */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flag.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mbox.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mem.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mutex.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q.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sem.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task.c"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os_time.c"

上面的文件名称是 UCOS_II.C,是从Micrium官网上下载的针对PIC18系列的移植范例port,我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该port里面并没有蓝色标出的这8个C文件,我看了一下主程序所在的TEST.C文件,感觉可能是由于例程里面并没有用到信号量、邮箱、时间管理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放进去,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第二:我想请你注意的是,蓝色标出的书写格式,每个#include后面紧接着都有两个小点,我在工程里编译时候如果去掉这两个点,有会提示该C文件无法加载,看来是有作用的,我想问这是什么用法?是属于C语言范畴吗?
感谢你能看完我的帖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                                                uC/OS-II
*                              ...
第一个问题,如果不用到信号量、邮箱、时间管理等等这些东西。只需要在OS_CFG.H这个配置文件里面disable掉这些功能,在编译时,编译器就不会编译这些代码了,效果等效于不包含这些文件。

注意UCOS2是极其具有可裁剪性的。显然裁剪配置用宏的方式是极其安全可靠和移植性的。怎么会在这里用包含文件不包含文件的方法呢,你不觉得这个很不方面吗!!!
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要么是这个被第三方(包括PIC官方)封装过但能正常编译,要么是被别人改了,直接在文件包含中删除了这些(可能不能正常编译)。

第二个问题,这个当然是C语言的范畴。其实真正要说也可以说不是C语言的范畴。你可以理解是C语言的范畴,反正只要你自己和别人知道说的是什么好。
这个其实是预处理的范畴,预处理在很多语言中都有,而且在C语言之前就有。预处理几乎都可以独立成一种小的语言。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可以说它不是C语言的范畴。

就算这个是C语言的范畴吧。扯这个是不是没意思。

这里#include后面紧接着都有两个小点指的是回退到上一级目录。也就是说这里给出的是相对路径,不然给出绝对路径的话,移动或拷贝了整个工程,每次都需要修改路径
你去掉这两个点的话,用“”,编译器会先在当前目录下来找这个文件,找不到了就会去编译环境定义的库路径来找,结果当然是找不到,当然说无法加载啊!!!

如果你熟知linux的话,应该知道一个点“.”是指当前目录,两个点是上级目录“..”,好像可以联系这个来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要么是这个被第三方(包括PIC官方)封装过但能正常编译,要么是被别人改了,直接在文件包含中删除了这些(可能不能正常编译)。

我感觉肯定是被别人改了,因为这个例程是从PUDN网站上下载的,原作者移植时是在2002年,那天我在Micrium注册了一个账号,发现PIC的移植范例上根本就没有PIC18的了,就感觉拿手机做例子吧,我需求的是人家早就停产的型号,结果买到了,仔细一看却是翻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要么是这个被第三方(包括PIC官方)封装过但能正常编译,要么是被别人改了,直接在文件包含中删除了这些(可能不能正常编译)。

我感觉肯定是被别人改了,因为这个例程是从PUDN网站上下载的,原 ...
PUDN在PIC的UCOS2上当然不能算是官方网站,还不管是不是PIC18。那上面是别人改好的,他自己能用的,别人拿去能不能用就看这个代码写得怎么样了。所以,估计是被大幅改动过了且没有相关的文档,用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但不管怎么样,如果能找到官方提供的那当然是最好的,不然以后还会遇到问题,如果自己能独立解决还好,不能的话就卡在那了,出了严重问题除了找原作者,找别人要么很难解决要么不愿意帮你,毕竟都不喜欢维护这种比较个人的东西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