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改MSP430 xcl文件

楼主:
如何修改MSP430 xcl文件
让程序在用户自定义的FLASH段运行及进行其他操作、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1)汇编用RSEG XXXXH定位.用C定位程序时要修改*.xcl文件,具体做法是:
1.打开相应的*c.xcl文件,用"-Z(CODE)段名=程序定位的目标段-FFDF"定义段的起始地址.
2.在自己的C程序中用#pragma codeseg(段名)定位自己的程序
3.结束后恢复编译器的默认定位#pragma default
这样就可以了.

#include
void asd(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pragma codeseg(AAA)
void asd(void)
{_NOP();
}

xcl:
-Z(CODE)CODE,CONST,CSTR,CDATA0,CCSTR=F100-FFDF
-Z(CODE)AAA=F000-F0EE

进入c-cpy看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