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输入正弦波,那么输出也是正弦波。?

楼主:
现在MSP430F149开发板一套,利尔达USB仿真器一套,现在完成boss要求啊!

要求如下:完成AD转换部分,用msp430f149,进行调制,再用msp430f1611进行解调,如果输入正弦波,那就输出就是正弦波,输入是方波,那就输出也是方波。用iar开发软件,

求解大神帮帮我啊!求指点,年前我一定得完成啊!我该 怎么做,首先怎样,然后怎样。谢过大神了!

boss是和我们这么说的,我会努力搞懂,不过,现在是真有牵绊,真不知道该 从哪入手!我是一个新手,大学生水平,求您能指点一二。

先从简单实验走,还是怎样?我这里有很多资料,可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用最简单的方案即可。精度可以低一些,您能给出大概流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求都没看懂,就看到两个430的芯片,什么输入正弦波,输出正弦波。
楼主起码要有个大概的硬件结构图才有办法想软件的思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MSP430F149开发板一套,利尔达USB仿真器一套,现在完成boss要求啊!

要求如下:完成AD转换部分,用msp430f149,进行调制,再用msp430f1611进行解调,如果输入正弦波,那就输出就是正弦波,输入是方波,那就输出 ...
你手上有的硬件,我也都有,我也是MSP430的初学者,最近回到CM3上去了,不过感觉你说的需求太过模糊了,什么输入什么输出什么,是说输出和输入一模一样吗还是说怎么滴呢?

网友:
调制、解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输入什么,再输出什么。。输入与输出是一样的。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都没看懂,就看到两个430的芯片,什么输入正弦波,输出正弦波。
楼主起码要有个大概的硬件结构图才有办法想软件的思路啊。

boss给我们就是这样,要我们自己 搞出来,说是年后检查,我也想有硬件结构图,用的是IAR。调制与解调的过程。

网友C:
在网上查一下收音机里面的检波就知道解调了。调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boss给我们就是这样,要我们自己 搞出来,说是年后检查,我也想有硬件结构图,用的是IAR。调制与解调的过程。
简单点,也没什么硬件结构啥的,无非就是玩一下AD和DA吧。我也还是没搞清楚你具体要干什么。我说要一下我的理解吧,你看一下注意修正。

F149 通过DA输出波形(包括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各种各样的波),然后接到F1611的AD上,然后F1611的DA再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查一下收音机里面的检波就知道解调了。调制............
大致看了下调制解调,但我还是不明白。我的理解是:高频信号里面含有我们需要的信号,要做的就是把它抽出来,这是解调。调制就是相反的方法,把要发的信号放到高频信号里面,这么做似乎是为了保证信号传输的可靠和数据量还有距离的问题。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解调出来这些信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boss给我们就是这样,要我们自己 搞出来,说是年后检查,我也想有硬件结构图,用的是IAR。调制与解调的过程。
你还是多问问你的BOSS吧,感觉这个怎么云里雾里的,,再来个调制解调.........,要做个简单的收音机?要做个调制解调器?太复杂了!!!我觉得没我想的那么复杂吧,多问问你的BOSS,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查一下收音机里面的检波就知道解调了。调制............
刚网上搜了下调制解调的原理,http://www.doc88.com/p-775898759280.html。感觉原理就是一个数学关系。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吗?

我还真想试试用手上的板子来做一下,搞个收音机应该没问题吧,要是运算不行,我就用DSP,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D:
可能楼主是刚进公司的,你们老板想知道你会不会用MSP430的AD和DA,所以出了这么个题目。那你就随便搭1个好了。外部信号进msp430f149的AD,然后将转换结果通过总线(例如SPI)发送到msp430f1611,然后通过它的DA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430实现输入波与载波相乘,即为调制。再用430实现调制波与载波相乘,即为解调。用430的AD,DA实现信号的输入输出,关键在乘法器算法的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这位的解释正确。如果学过信号系统就应该清楚,调制与解调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位的解释正确。如果学过信号系统就应该清楚,调制与解调的原理。
说的有道理,但这题目到底是考察MSP430的使用呢,还是调制解调的原理呢,或者说是都考。都考的话,难度不小哦。

网友:
看你怎么调制了

看你怎么调制了,比如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多问问你的BOSS吧,感觉这个怎么云里雾里的,,再来个调制解调.........,要做个简单的收音机?要做个调制解调器?太复杂了!!!我觉得没我想的那么复杂吧,多问问你的BOSS,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

感谢您的回应,思索了您的建议,我想我还是从最简单的做起,从430最基础的实验做起,每一步都搞懂了,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还望您能多指点。~~

我现在在看一位高人的笔记,不知道能不能有进步。

430学习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楼主是刚进公司的,你们老板想知道你会不会用MSP430的AD和DA,所以出了这么个题目。那你就随便搭1个好了。外部信号进msp430f149的AD,然后将转换结果通过总线(例如SPI)发送到msp430f1611,然后通过它的DA输出

这位哥,你说的是正解啊!鄙人正是此意。流程跟您讲的一样,就是不知如何实现,从哪一步开始~?(这几天加紧基础实验,争取快些搞懂,跟得上大侠们的步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应,思索了您的建议,我想我还是从最简单的做起,从430最基础的实验做起,每一步都搞懂了,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还望您能多指点。~~

我现在在看一位高人的笔记,不知道能不能有进步。
不客气。
建议从简单的基础的开始,学习原理要结合动手实践。
对于初学者,学会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信心,要建立信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久仰你的学识,能加为好友吗?我是新手,如果在你的帮助下,我一定会搞懂430的,谢谢你。

能留个Q吗~我来加你~8424614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久仰你的学识,能加为好友吗?我是新手,如果在你的帮助下,我一定会搞懂430的,谢谢你。

能留个Q吗~我来加你~84246146
呵呵,其实我也是个新手哦在MSP430上。我主要还是玩的ARM,目前在学习CM3。
为了学习汇编指令体系结构才玩一下MSP430的,而且玩也只是玩的CPU本身,体系结构啊、启动代码啊、汇编啊啥的,不咋关心外设的使用。
所以一般的开发的话,我也给不了具体的建议,只能给出查找问题的思路和大致方向,具体到代码就确实无能为力了,不过能帮就帮一下吧,QQ我加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QQ原因,,没加上你。。。能再加一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我也是个新手哦在MSP430上。我主要还是玩的ARM,目前在学习CM3。
为了学习汇编指令体系结构才玩一下MSP430的,而且玩也只是玩的CPU本身,体系结构啊、启动代码啊、汇编啊啥的,不咋关心外设的使用。
所以 ...
朋友,你的Q我没加上,,能再加一下吗~~~84246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