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C2000求助

楼主:
在调C2000 launchpad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程序debug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但是release就不行了,这个project是自己建的;奇怪的是如果把我的程序贴到controlsuit中的例程project当中,不管是debug还是release都能正常运行,这是为什么呢,是CCS没有设置好吗?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遇到过。但是debug和release之前的区别好像是debug是不进行代码优化的,而release会进行代码优化,可能你编写的程序,被CCS自动优化后出现了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你比较下两个编译时的参数有什么不同,还有工程配置的地方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

网友:
楼上讲得好。
除了优化问题外,也有可能是两种状态下的其它设置不一样所致,像宏定义啦、参加编译的文件啦……

网友:
谢谢提示,我比较两个map文件发现两次的编译的系统入口地址不同,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修改了CCS的设置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C_int 这个地址设置的不一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大大,RELEASE和DEBUG的区别是神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优化代码与不优化代码。比如你反复读一个地址的值,优化代码后,可能变成只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