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升压SY7208的参数问题

楼主: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将DC5V升到DC18V,之前想过用MC34063,可是MC34063的效率低、纹波大所以就放弃了。现在想用SY7208,可是SY7208用的人很少,资料里只有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其他参数我不知道怎么确定,请各位工程师帮我看看。

其中R1R2可以用输出电压的公式VOUT=0.6V*(R1/R2+1)进行计算,其他的参数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算了,资料上说Cin用1uF陶瓷电容,我用105的贴片电容可以吗?二极管我想用1N5819,那电感L和输出滤波电容Cout要怎么算呢?请各位工程师帮帮我,谢谢。

网友:
如实在找不到详细资料,只有去实验来确定参数。靠大家说也只是参考。
因为这个芯片道理都明白,况且楼主曾经从34063电路一路过来。

105的贴片电容可以代替。1N5819可以用,肖特基就行,峰值电流都25A,应该没有问题。
Cout至少22uF以上吧。电感至少10uH ,电流要足够,具体参数要搭电路实验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