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锁死

楼主:
2812锁死,如何解锁啊,哪位大侠告诉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有块2812,不过还没开始玩呢。这个还会锁死啊 ,那资料上应该有怎么解锁的方法和操作步骤吧。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锁死的,担心以后我也把2812锁死了。

网友:
用CCS自带的gel文件,在cc gel文件夹下名字可能是 f2812.gel 然后unlock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有可能要换芯片

网友:
有人能具体说明一下如何操作码

网友:
之前产品每次都锁死,只能更换芯片,如果因为硬件设计锁死的话,一定要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