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968下载问题的请教

楼主:
在设置时钟的的时候会将FLASH锁死的情况。用同样的设计的板子另外一块就不会锁死。晶振经过测试是正常的。请问这改怎么解决?谢谢。板子是自己设计的板子。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问题。附上程序。

网友:
补焊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置时钟的的时候会将FLASH锁死的情况。用同样的设计的板子另外一块就不会锁死。晶振经过测试是正常的。请问这改怎么解决?谢谢。板子是自己设计的板子。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问题。附上程序。
什么问题,赶紧来关注一下,免得以后也出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细心,一定要注意,免得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_XTAL_8MHZ 主要是这个值和你板子上实际的晶振要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细心,一定要注意,免得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_XTAL_8MHZ 主要是这个值和你板 ...
知道了,也就是说,实际频率要和代码中给出的频率是匹配的,不然后续依此计算的全部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