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状态溢出能不能进入中断?是什么时序执行的?

楼主:
设置看门狗,注意,不是看门狗的普通定时器方式,就是看门狗。
如果程序飞了没有按一定时间给看门狗清零,就要引起PUC复位。
那么请问,可不可以给看门狗设置中断(看手册好像可以呀)?如果可以,那这个中断是在真正复位前执行的还是复位后执行的?大家能不能说说

网友A:
看门狗定时器在看门狗模式下,没有中断,就是你说的直接PUC
你看到的NMI中断指的是NMI/RST管脚中断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定时器在看门狗模式下,没有中断,就是你说的直接PUC
你看到的NMI中断指的是NMI/RST管脚中断的配置。
这样呀,我再看看

我看了这一段,以为有中断:

10.2.4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s
The WDT+ uses two bits in the SFRs for interrupt control.
•    The WDT+ interrupt flag, WDTIFG, located in IFG1.0
•    The WDT+ interrupt enable, WDTIE, located in IE1.0
When using the WDT+ in the watchdog mode, the WDTIFG flag sources a reset vector interrupt. The
WDTIFG can be used by the rese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o determine if the watchdog caused the
device to reset. If the flag is set, then the watchdog timer+ initiated the reset condition either by timing out
or by a security key violation. If WDTIFG is cleared, the reset was caused by a different source.

网友:
When using the WDT+ in the watchdog mode, the WDTIFG flag sources a reset vector interrupt.
指向0xFFFE,就是复位中断 PUC

网友: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flag. In watchdog mode, WDTIFG remains set until reset by software. In interval
mode, WDTIFG is reset automatically by servicing the interrupt, or can be reset by software. Because other
bits in IFG1 may be used for other modules, it is recommended to clear WDTIFG by using BIS.B or BIC.B
instructions, rather than MOV.B or CLR.B instructions.

网友:
晕,就是复位地址呀
我晕了头了,丢人

谢谢wstt

那个Grace在配置看门狗时,那个使能中断的框还能选择,也有点误导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