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编译出现问题,望前辈指点

楼主:
错误提示:Error: Input pin "CLK" feeds inclk ports of PLL "altpll0:inst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and other PLLs -- the input pin cannot feed inclk ports of more than 1 PLL
从官网上查了查,有相关解释,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一个输入时钟对应了两个PLL,输入pin和PLL之间加一个buf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一个锁相的输入不能是同一输入管脚。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