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在TFT上显示AD值

楼主:
我想用一路AD转换,并在屏上显示值。

转换程序很简单只软件触发一路:

AdcRegs.ADCSOCFRC1.bit.SOC3 = 1;
       for(i=0;i<100;i++);
       INA0 = (AdcResult.ADCRESULT3);

当然在DSP2802x_Adc.c中设置过了:

AdcRegs.ADCSOC3CTL.bit.CHSEL  = 0; //选择SOC3的通道选择ADCINA0
AdcRegs.ADCSOC3CTL.bit.ACQPS  = 6; //设置SOC3采样窗口为7个ADC时钟周期
AdcRegs.ADCSOC3CTL.bit.TRIGSEL  = 0; //设置SOC3采用软件触发采样

以下是运行照片:

以下是调试截图:

本来想显示float的值,但数值十再太大啦。我再想想。

以下是工程:

网友:
原创支持下。楼主用的是哪家的TF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智林地,ILI9325 SPI只用三根线,连电源地就五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试着显示个图片,从串口接收来自电脑传来的图片并显示,

网友:
ILI9320应该也可以通过SPI的,找机会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