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路图中网络标号的难题

楼主:
如图所示,在430的11、16管脚处分别放置网络标号DVCC,但电气检查显示两处并没有接入DVCC网络,但其他接入DVCC的管脚就没问题,这种情况还出现在别的网络中,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把那些不用的线端删去

网友:
选中网络标号时会出现一个黑色的圆点,一定要将这个圆点放到蓝色的上才可以
PS:犯了低级错误,要好好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