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板子的问题

楼主:
我把一块板子的PCB图复制到另一个上面,在各个连接处出现很多圆圈,这是什么意思?我忽略它会影响做出来的板子吗??

网友:
是标记出的error么?
截个图看看那

网友:
一般不要这样复制,可以采用File---Save copy as的方法。然后再去命名。
另外,如果需要楼主的那样操作,应在复制的时候,Edit->Paste Special,编辑一下,选择上网络表和器件参数。具体的楼主可以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
大侠们看一下,影响我做出来的板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确认没有走线移动移位的话,不影响。
复制到一个新图,规则应该重新设置。
今后最好不要这样复制。容易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怎么把两个网络合成一个

网友:
修改原理图一致,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标记的error和waring,楼上说极是

网友:
恩,应该是网络标号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