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dt6中DAC的波形输出频率怎么调?

楼主:
刚开始接触stm32f103vdt6然后写了一个程序,请大神指教一下怎么样可以将频率调好,怎么计算频率啊?
部分程序如下: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创建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使能APB1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DAC_Trigger_T2_TRGO;
        //使用定时器2(三角波)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Triangle;
        //产生三角波(DAC_Wave_Triangle)  Noise噪声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三角波的幅度最大2047  不产生三角波可以不设置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
        //打开缓冲提高驱动能力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将配置信息初始化通道1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DISABLE);
        //不使用通道1的DMA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通道1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255);
        //DAC通道转换数据装入所需的DHR寄存器 0~ 4095
}

void Timer2_Config(void)
//定时器配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创建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使能时钟
    TIM_DeInit(TIM2);
    //将TIM2设置成缺省值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设置时钟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b;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计数多少次产生更新事件   ARR 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1-1;
        //时钟设定与定时器不同 不在对时钟进行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2;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2, DISABLE);
        //关闭TIM2寄存器   (可以先关闭 到用到时在开启定时器)

}
b是我写的一个变量,用来改变ARR的值从而改变频率,但是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做一个信号发生器啦.....
大神们请帮一下忙,教教我怎么计算调试频率吧!

网友:
拜托大家帮帮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