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FPGA复位电路----------菜鸟一步一步走

楼主:
复位对于FPGA设计很重要一些很奇怪而找不到原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由于复位造成的,本人就因为没理解好复位情况而受困扰几天。

复位信号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复位。并且电路分外部信号的硬件电路复位和内部信号的软件复位。

外部硬件复位:

若用到外部信号复位,最好留一个全局时钟的引脚,当IO口够时不管用不用到外部复位,最好是预留一个外部复位端口

内部软件复位:

一般内部软件复位不是必须有的,这个主要看你程序运行情况,及外围电路的需要,若外围电路有需要上电一段时间后才正常运行的,那就最好加入一个内部的软件复位,主要在一段延时前复位后才正常运行程序。

Eg:上电后延时多少才复位就看你自己的需要,可以修改

reg [15:0]clkcnt=16'd0;

always@(posedge CLKL)

begin

    if(clkcnt==16'hFFFF)

 begin

      clkcnt <= 16'hFFFB;

    end

    else

    begin

      clkcnt <= clkcnt + 1'b1;

    end

end

always@(negedge CLKL)

begin

    if(clkcnt<16'hFFFA)

 begin

      RST_n <= 1'b1;

    end

    else

    begin

      RST_n <= 1'b0; // icon_control0

    end

End

若不用复位: 不用复位可能会引起的一个问题是仿真时出现一堆的X。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HDL文件中为寄存器赋初值解决。

20130124 晚----------从今天开始  坚持学习FPGA

网友:
其实,不复位还会导致内部程序初始不对。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