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
变压器的匝数比=1:2
     在输入端接100K 5VPP正弦波,输出端有100K 2.5V输出 增加频率到800K左右,输出幅度变为将近5V
     输入端接方波,手头的两个不同型号变压器表现不一样,如图:请问OUT2的变压器正常吗?

网友:
这种测试不敢断定是否正常。
因为高频变压器的测试有专门的测试设备,
测试项目有,电感量,漏电感,直流电阻,扎数比等等,,最简单的测试是用电桥测一下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