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IAR怎么样在一个工程中建立多个文件

楼主:
怎样在IAR中建立一个project含有多个file?
不同file之间的变量信息通过什么传输?全局变量为什么不行?
(像下图一样,一个工程中包含多个文件)

网友: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右键工程add,add对应的文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    但是不同文件之间变量通过什么连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做过  但是编译时候一直出现问题
能详细点说一下流程吗?真不好意思  谢谢了

网友:
她.h
#ifndef 她_贱货_

#define 她_贱货_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是否很有钱;

extern unsigned char[] Ask她(void);

#endif

她.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是否很有钱;

unsigned char[] Ask她(void);

unsigned char[] Ask她(void)
{
if(是否很有钱==是)
{
return "Ok!";
}
else
{
return "Bye!";
}
}

你.c
#include "她.h"

......

是否很有钱=“否”;

unsigned char[] answer=Ask她();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  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