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解释下线宽和与之匹配的过孔的大小比例关系?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好,很难说有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因为他两的模拟不一样。一个是面传输一个是环状传输。您可以在网上找一个过孔的阻抗计算软件,然后保持过孔的阻抗和传输线的阻抗一致就行。
22、[问在一块普通的有一MCU控制的PCB电路板中,但没大电流高速信号等要求不是很高,那么在PCB的四周最外的边沿是否铺一层地线把整个电路板包起来会比较好?
[答一般来讲,就铺一个完整的地就可以了。
23、[问]1、我知道AD转换芯片下面要做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连接,但如果板上有多个AD转换芯片的情况下怎么处理呢?2、多层电路板中,多路开关(multiplexer)切换模拟量采样时,需要像AD转换芯片那样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开吗?
[答]1、几个ADC尽量放在一起,模拟地数字地在ADC下方单点连接; 2、取决于MUX与ADC的切换速度,一般ADC的速度会高于MUX,所以建议放在ADC下方。当然,保险起见,可以在MUX下方也放一个磁珠的封装,调试时视具体情况来选择在哪进行单点连接。
24、[问在常规的网络电路设计中,有的采用把几个地连在一起,又这样的用法吗?为什么?谢谢!
[答不是很清楚您的问题。对于混合系统肯定会有几种类型的地,最终是会在一点将其连接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等电势。大家需要一个共同的地电平做参考。
25、[问]PCB中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如何有效处理,多谢!
[答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要分开区域放置,使得模拟电路的回流在模拟电路区域,数字的在数字区域内,这样数字就不会影响到模拟。模拟地和数字地处理的出发点是类似的,不能让数字信号的回流流到模拟地上去。
麦斯艾姆(massembly)贴片知识课堂 ,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专业贴片知识。全国首家PCB 样板打板,元器件代采购,及贴片的一站式服务提供者!
Massembly, 麦斯艾姆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 – 2655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