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IO输入中断允许,改成输出后还会中断么?

楼主:
设置IO输入中断允许,该IO改成输出状态但是其它设置不改,IO输出高低变化时还会中断么?
看看大家都想过么?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坐等答案

网友:
看了各个I/O口的原理图,输入输出的方式改变应该不会改变对于中断的相应

网友:
有人提问过,他的程序里把口设置成输出了,中断没有响应

网友:
管脚输入还要通过dir控制!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5438和FR5739的原理图
中断和输入输出选择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