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E427A的PMW为何周期随稳定变化?

楼主:
用MSP430FE427A做TA2做PMW输出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45脚TA2输出的PMW波形很稳定,但是受温度影响比较大稍微加热,其输出周期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上升20度左右输出频率就可以由6K赫兹是可以减小了100赫兹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用ACLK和MCLK做时钟结果都一样,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其稳定呢?

网友:
时钟使用的是DCO吧?
DCO的频率随着温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