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知CCS编译后程序大小

楼主:
debug后console窗口提示“MSP430: Program loaded. Code Size - Text: 772 bytes Data: 28 bytes.”。Text是指程序大小吗,Data是指什么。

网友:
代码段(text):代码段是用来存放可执行文件的操作指令,也就是说是它是可执行程序在内存种的镜像。代码段需要防止在运行时被非法修改,所以只准许读取操作,而不允许写入(修改)操作——它是不可写的。

数据段(data):数据段用来存放可执行文件中已初始化全局变量,换句话说就是存放程序静态分配[1]的变量和全局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从Michael那里获得了如何查看程序大小的答案。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789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