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大了怎么办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运放电源需要±20V,所用的开关电源是±24V的,但运放最多只能±22V,还有一个8038是±15V,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啦

网友:
什么开关电源,这个电源的电压就不能想办法降低么

网友:
就是我需要±20V和±15V,开关电源为±24V,我怎么用它来获取需要的电压,最好不要用电阻分压,需要比较稳定的电源

网友:
楼主所说开关电源是什么?是一个开关电源模块,还是开关电源电路,还是DCDC电压转换芯片,,,这样笼统的说开关电源没法降压,,如果不用电阻分压,就找LDO转换芯片继续转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生产产品,一定电压输出相配的电源。那么,要么改电源、要么改运放。

如果仅仅是实验一下,可以加个线性稳压,使之相符。

再者,开关电源的干扰比线性电源大,如果需要高精度,就不能要开关电源,或者使用质量高的开关电源,使精度达到能接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