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啃POS机套件】之二 ---- 串行/解串器

楼主:
DS92LV2421/DS92LV2422是工业用串行/解串器(SerDes),降低高带宽数据接口总线宽度。使用一个串行器就可以把数据从一个宽并行数据流转换为少字节甚至单通道低压差分信号(LVDS),有效降低了设计成本,提高了线缆选择的灵活性。在到达传输目的地后,借助一个解串器,即可将数据恢复成并行数据流。

网友:
电路图及库

DS92LV2421_DS92LV2421.rar (1.08 KB, 下载次数: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