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最大关中断时间为0us的原理

楼主:
raw os 采用了特殊的机制, 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最大关中断时间无限接近0us.
其主要实现原理是原先系统关中断的地方改为关抢占,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最大中断时间降为最低了。

读者可以看到RAW_CRITICAL_ENTER()的实现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传统的关中断形式:
#define  RAW_CRITICAL_ENTER()                     RAW_CPU_DISABLE()

第二种是关抢占形式:
#define  RAW_CRITICAL_ENTER()                                       \
         do {                                                     \
             RAW_CPU_DISABLE();                                 \
             raw_sched_lock++;                           \
             RAW_CPU_ENABLE();                                  \
         } while (0)

后一种方式即为系统统最大关中断时间为0us的实现关键,可以看到
raw_sched_lock++; 即为关了系统抢占。

但是系统只关了抢占,只能防止任务和任务之间临界区的冲突,不能防止任务和中断之间的冲突。raw os 的api 很多都能在中断里面,这样的话势必会和外面api 产生临界区的冲突,必须采用特殊的方法把中断里面使用的api 弄到任务空间里去做。Task 0 的存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假设中断里面调用到了 raw os 的api ,假设是raw_semaphore_put, 此函数会接着调用int_msg_post 把这个api 的事件存储起来,然后快速唤醒task 0, 一出中断后立马运行raw_semaphore_put.

以下为raw_semaphore_put的部分关键代码:

       #if (CONFIG_RAW_ZERO_INTERRUPT > 0)

       if (raw_int_nesting &&raw_sched_lock) {
              return int_msg_post(RAW_TYPE_SEM,semaphore_ptr, 0, 0, 0, 0);
       }

       #endif

可以看到只要打开了系统最大中断为0us 的特性后,只要在中断空间里,而且任务关了抢占后,就开始通过int_msg_post 转发。

具体更多的代码,读者可以自行阅读raw os 代码,以及相关的VC 测试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HOHO

网友:
引用 楼主:
raw os 采用了特殊的机制, 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最大关中断时间无限接近0us.
其主要实现原理是原先系统关中断的地方改为关抢占,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最大中断时间降为最低了。

读者可以看到RAW_CRITICAL_ENTER()的实现 ...
方法确实感觉很巧妙,不过确实看不懂哦

网友:
版主啊
对你的操作系统很感兴趣,问一下
关于

第二种是关抢占形式:
#define  RAW_CRITICAL_ENTER()                                       \
         do {                                                     \
             RAW_CPU_DISABLE();                                 \
             raw_sched_lock++;                           \
             RAW_CPU_ENABLE();                                  \
         } while (0)

后一种方式即为系统统最大关中断时间为0us的实现关键,可以看到
raw_sched_lock++; 即为关了系统抢占。

但是系统只关了抢占,只能防止任务和任务之间临界区的冲突,不能防止任务和中断之间的冲突。raw os 的api 很多都能在中断里面,这样的话势必会和外面api 产生临界区的冲突,必须采用特殊的方法把中断里面使用的api 弄到任务空间里去做。Task 0 的存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假设中断里面调用到了 raw os 的api ,假设是raw_semaphore_put, 此函数会接着调用int_msg_post 把这个api 的事件存储起来,然后快速唤醒task 0, 一出中断后立马运行raw_semaphore_put.

实际上就是说 你的API函数改为到任务空间去执行 减少绝对关中断时的操作时间 但是这样我调用API实际上
这个信号量就没有被立即执行
而是被延时到了 一个Task里面去调度之后才执行完成
那这时函数返回值 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应该在信号量执行完成之后 才能给出呢?

网友:
task 0 内部的函数处理多半是唤醒任务或者发送一个数据到队列等,返回值不处理没关系的。

网友A:
俺看不懂, 中断不是要求尽快响应吗?
留给任务去做,唤醒任务task0, 不也是需要时间的?
通常中断是要求立即响应,任务是对方中断完成后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看不懂, 中断不是要求尽快响应吗?
留给任务去做,唤醒任务task0, 不也是需要时间的?
通常中断是要求 ...

最新的raw-os 2.0版本已经砍掉这个功能了,用另外的方式去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的raw-os 2.0版本已经砍掉这个功能了,用另外的方式去实现了。

txj,能给个2.0版的零中断实现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j,能给个2.0版的零中断实现办法吗?

99.999%的项目不需要这个特性,2.0的这个特性需要移植的时候去特地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