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数字电压表

楼主:
接上次的float的显示

这次只是把AD的转换值,用电压值的方式显示出来。

转换的AD值换算电压为Name : fff        Default:3.277441
        Hex:0x4051C199
        Decimal:3.277441

我用以下的方法把它转成能显示的值。主要就是float->uint->uchar

  while(1)
       {
       AdcRegs.ADCSOCFRC1.bit.SOC3 = 1;
       for(i=0;i<100;i++);
       INA0 = (AdcResult.ADCRESULT3);

       fff = ((INA0*3.3)/4096);

       result = (uint)(fff);

       test = (uchar)result;

       LCD_PutChar8x16(140,200,test+0x30,Black,White);

       LCD_PutChar8x16(156,200,0x2e,Black,White);

       fff1 =fff-result;
       fff1 *= 10;

       result = (uint)(fff1);

       test = (uchar)result;

       LCD_PutChar8x16(172,200,test+0x30,Black,White);

       fff2 = fff1 - result;
       fff2 *= 10;

       result = (uint)(fff2);

       test = (uchar)result;

       LCD_PutChar8x16(188,200,test+0x30,Black,White);

              LCD_TEMPS(140,150,INA0,White,Blue);

实际运行效果如下所示

这个电压表只能测0-3V,我想找下万用表电路图,扩展一下。

上面图片上行是AD值,下行是电压值。

上工程:

网友:
它做出的电压表,要比指针表的精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严重同意

网友A:
这个单片机的速度高、实时性好,所以,你如果做电压表,就搞个自动量程的。

从测KV级电压开始,逐步切换量程到合适位置,这个过程所需要时间很短。

但软件上要以可靠、不烧坏器件为准,具体怎么搞,还需要好好推敲一番

网友:
楼主发布资源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发布资源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的速度高、实时性好,所以,你如果做电压表,就搞个自动量程的。

从测KV级电压开始,逐步切换 ...

请问,自动量程要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