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HDL 从txt文件里读取数据

楼主:
一个txt文件,第一行存放了一个8位二进制数,第二行存放了一个8位二进制数。
现在要求从txt文件里读出2个数,分别付给a,b。

网上有一些例子,看不明白,求高人指点。

知道用readline写,可是怎么确定读第一行,第二行呢?

网友:
没用过!需要你分享心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的话,给我们分享心得。

网友:
只能从文件的第一行开始读,一行一行的读。
我只有2个参数,就放在第一行第二行了。

file_process:process (clk)
file filein: text;
variable fstatus1:FILE_OPEN_STATUS;
variable buf1,buf2,buf3:LINE;
variable data1,data2,data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file_open(fstatus1,filei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ixd0742\Desktop\ram_5_6.txt",read_mode);

readline(filein,buf1);

read(buf1,data1);

readline(filein,buf2);

read(buf2,data2);

file_close(filein);
n_1<=data1( 5 downto 0 );
n_2<=data2( 5 downto 0 );
c<=n_1-"000001";
end if;
end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