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啃POS机套件】之四 -- 触摸屏芯片

楼主:
我看了实物,这个芯片是BGA,又出难题了哈

上电路图:

请大伙校对一下引脚是否正确

库文件:

网友:
别人有做过的

程序:

1. init/exit:

  • static struct spi_driver ads7846_driver = {
  •
  •     .driver = {
  •
  •         .name    = "ads7846",
  •
  •         .bus    = &spi_bus_type,
  •
  •         .owner    = THIS_MODULE,
  •
  •     },
  •
  •     .probe        = ads7846_probe,        //spi_regiser_driver()之后会运行。
  •
  •     .remove        = __devexit_p(ads7846_remove),
  •
  •     .suspend    = ads7846_suspend,
  •
  •     .resume        = ads7846_resume,
  •
  • };
  •
  •
  •
  • static int __init ads7846_init(void)
  •
  • {
  •
  •     return spi_register_driver(&ads7846_driver);    //注册spi总线驱动的方法。
  •
  • }
  •
  • module_init(ads7846_init);
  •
  •
  •
  • static void __exit ads7846_exit(void)
  •
  • {
  •
  •     spi_unregister_driver(&ads7846_driver);   //注销
  •
  • }
  •
  • module_exit(ads7846_exit);

spi_bus_type

  • struct bus_type spi_bus_type = {
  •
  •     .name        = "spi",
  •
  •     .dev_attrs    = spi_dev_attrs,  //设备属性
  •
  •     .match        = spi_match_device,   //自动匹配设备
  •
  •     .uevent        = spi_uevent,   //uevent
  •
  •     .suspend    = spi_suspend,
  •
  •     .resume        = spi_resume,
  •
  • };
  •
  • EXPORT_SYMBOL_GPL(spi_bus_type);

  • static int __devinit ads7846_probe(struct spi_device *spi)
  •
  • {
  •
  •     struct ads7846 *ts;
  •
  •     struct ads7846_packet *packet;
  •
  •     struct input_dev *input_dev;
  •
  •     struct ads7846_platform_data *pdata = spi->dev.platform_data;
  •
  •     unsigned long irq_flags;
  •
  •     int err;
  •
  •
  •
  •     if (!spi->irq) {                 //确定spi_device有中断
  •
  •         dev_dbg(&spi->dev, "no IRQ?\n");
  •
  •         return -ENODEV;
  •
  •     }
  •
  •
  •
  •     if (!pdata) {                    //确定spi_device->dev.platform_data有内容。这个内容和中断号一样,应该都来自boardxx.c在arch/arm/mach-omap2/下。
  •
  •         dev_dbg(&spi->dev, "no platform data?\n");
  •
  •         return -ENODEV;
  •
  •     }
  •
  •
  •
  •     /* don't exceed max specified sample rate */
  •
  •     if (spi->max_speed_hz > (125000 * SAMPLE_BITS)) {    //SPI总线支持的最大时钟频率。
  •
  •         dev_dbg(&spi->dev, "f(sample) %d KHz?\n",
  •
  •                 (spi->max_speed_hz/SAMPLE_BITS)/1000);
  •
  •         return -EINVAL;
  •
  •     }
  •
  •
  •
  •     /* We'd set TX word size 8 bits and RX word size to 13 bits ... except
  •      * that even if the hardware can do that, the SPI controller driver
  •      * may not. So we stick to very-portable 8 bit words, both RX and TX.
  •      */
  •
  •     spi->bits_per_word = 8;   //spi的字长设为8
  •
  •     spi->mode = SPI_MODE_0;   //spi工作模式
  •
  •     err = spi_setup(spi);    //配置spi总线工作方式。
  •
  •     if (err < 0)
  •
  •         return err;
  •
  •
  •
  •     ts = kzalloc(sizeof(struct ads7846), GFP_KERNEL);    //分配ts内存
  •
  •     packet = kzalloc(sizeof(struct ads7846_packet), GFP_KERNEL); //分配packet内存
  •
  •     input_dev = input_allocate_device();   //分配input_dev内存
  •
  •     if (!ts || !packet || !input_dev) {
  •
  •         err = -ENOMEM;
  •
  •         goto err_free_mem;
  •
  •     }
  •
  •
  •
  •     dev_set_drvdata(&spi->dev, ts);  //把ts指针赋给 spi_device->dev->private_data指针。传输地址作用。
  •
  •
  •
  •     ts->packet = packet;
  •
  •     ts->pdata = pdata;
  •
  •     ts->spi = spi;
  •
  •     ts->input = input_dev;
  •
  •     ts->vref_mv = pdata->vref_mv;
  •
  •     ts->swap_xy = pdata->swap_xy;
  •
  •
  •
  •     mutex_init(&ts->lock);   //初始化锁
  •
  •     init_waitqueue_head(&ts->wait);  //初始化一个等待队列
  •
  •
  •
  •     ts->model = pdata->model ? : 7846;
  •
  •     ts->vref_delay_usecs = pdata->vref_delay_usecs ? : 100;
  •
  •     ts->x_plate_ohms = pdata->x_plate_ohms ? : 400;
  •
  •     ts->pressure_max = pdata->pressure_max ? : ~0;
  •
  •     if (pdata->filter != NULL) {           //这一堆初始化不知道啥作用,估计是防抖的作用吧。
  •
  •         if (pdata->filter_init != NULL) {
  •
  •             err = pdata->filter_init(pdata, &ts->filter_data);
  •
  •             if (err < 0)
  •
  •                 goto err_free_mem;
  •
  •         }
  •
  •         ts->filter = pdata->filter;
  •
  •         ts->filter_cleanup = pdata->filter_cleanup;
  •
  •     } else if (pdata->debounce_max) {
  •
  •         ts->debounce_max = pdata->debounce_max;
  •
  •         if (ts->debounce_max < 2)
  •
  •             ts->debounce_max = 2;
  •
  •         ts->debounce_tol = pdata->debounce_tol;
  •
  •         ts->debounce_rep = pdata->debounce_rep;
  •
  •         ts->filter = ads7846_debounce_filter;   //设置ads7846_debounce_filter()为防抖函数
  •         ts->filter_data = ts;
  •
  •     } else {
  •
  •         ts->filter = ads7846_no_filter;
  •
  •     }
  •
  •
  •
  •     err = ads7846_setup_pendown(spi, ts);   //从内容来看这应该是获取ads7846中断号的意思。
  •
  •     if (err)
  •
  •         goto err_cleanup_filter;
  •
  •
  •
  •     if (pdata->penirq_recheck_delay_usecs)
  •
  •         ts->penirq_recheck_delay_usecs =
  •
  •                 pdata->penirq_recheck_delay_usecs;
  •
  •
  •
  •     ts->wait_for_sync = pdata->wait_for_sync ? : null_wait_for_sync;
  •
  •
  •
  •     snprintf(ts->phys, sizeof(ts->phys), "%s/input0", dev_name(&spi->dev));
  •
  •     snprintf(ts->name, sizeof(ts->name), "ADS%d Touchscreen", ts->model);
  •
  •
  •
  •     input_dev->name = ts->name;   //一堆input设备初始化
  •
  •     input_dev->phys = ts->phys;
  •
  •     input_dev->dev.parent = &spi->dev;
  •
  •
  •
  •     input_dev->evbit[0] = BIT_MASK(EV_KEY) | BIT_MASK(EV_ABS);
  •
  •     input_dev->keybit[BIT_WORD(BTN_TOUCH)] = BIT_MASK(BTN_TOUCH);
  •
  •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X,    //x值
  •
  •             pdata->x_min ? : 0,
  •
  •             pdata->x_max ? : MAX_12BIT,
  •
  •             0, 0);
  •
  •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Y,     //y值
  •
  •             pdata->y_min ? : 0,
  •
  •             pdata->y_max ? : MAX_12BIT,
  •
  •             0, 0);
  •
  •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PRESSURE,    //压力值
  •
  •             pdata->pressure_min, pdata->pressure_max, 0, 0);
  •
  •
  •
  •     ads7846_setup_spi_msg(ts, pdata); //spi_msg,Set up the transfers to read touchscreen state 初始化spi_msg.
  •
  •
  •
  •     ts->reg = regulator_get(&spi->dev, "vcc");  //电源管理相关
  •
  •     if (IS_ERR(ts->reg)) {
  •
  •         err = PTR_ERR(ts->reg);
  •
  •         dev_err(&spi->dev, "unable to get regulator: %d\n", err);
  •
  •         goto err_free_gpio;
  •
  •     }
  •
  •
  •
  •     err = regulator_enable(ts->reg);  //使能regulator
  •
  •     if (err) {
  •
  •         dev_err(&spi->dev, "unable to enable regulator: %d\n", err);
  •
  •         goto err_put_regulator;
  •
  •     }
  •
  •
  •
  •     irq_flags = pdata->irq_flags ? : IRQF_TRIGGER_FALLING;  //触发方式
  •
  •     irq_flags |= IRQF_ONESHOT;
  •
  •
  •
  •     err = request_threaded_irq(spi->irq, ads7846_hard_irq, ads7846_irq,
  •
  •                  irq_flags, spi->dev.driver->name, ts);   //注册一个中断,中断号spi->irq,中断处理程序ads7846_hard_irq。建立线程ads7846_irq.
  •     if (err && !pdata->irq_flags) {
  •
  •         dev_info(&spi->dev,
  •
  •             "trying pin change workaround on irq %d\n", spi->irq);
  •
  •         irq_flags |= IRQF_TRIGGER_RISING;
  •
  •         err = request_threaded_irq(spi->irq,
  •
  •                  ads7846_hard_irq, ads7846_irq,
  •
  •                  irq_flags, spi->dev.driver->name, ts);
  •
  •     }
  •
  •
  •
  •     if (err) {
  •
  •         dev_dbg(&spi->dev, "irq %d busy?\n", spi->irq);
  •
  •         goto err_disable_regulator;
  •
  •     }
  •
  •
  •
  •     err = ads784x_hwmon_register(spi, ts);   //注册成hwmon设备
  •
  •     if (err)
  •
  •         goto err_free_irq;
  •
  •
  •
  •     dev_info(&spi->dev, "touchscreen, irq %d\n", spi->irq);
  •
  •
  •
  •     /*
  •      * Take a first sample, leaving nPENIRQ active and vREF off; avoid
  •      * the touchscreen, in case it's not connected.
  •      */
  •
  •     if (ts->model == 7845)
  •
  •         ads7845_read12_ser(&spi->dev, PWRDOWN);  //个别芯片特别处理
  •
  •     else
  •
  •         (void) ads7846_read12_ser(&spi->dev,
  •
  •                 READ_12BIT_SER(vaux) | ADS_PD10_ALL_ON);
  •
  •
  •
  •     err = sysfs_create_group(&spi->dev.kobj, &ads784x_attr_group);  //在sys下建立一group attr.
  •
  •     if (err)
  •
  •         goto err_remove_hwmon;
  •
  •
  •
  •     err = input_register_device(input_dev);  //注册input设备。
  •
  •     if (err)
  •
  •         goto err_remove_attr_group;
  •
  •
  •
  •     device_init_wakeup(&spi->dev, pdata->wakeup);  //初始化换醒功能,与wait对应。
  •
  •
  •
  •     return 0;
  •
  •
  •
  • err_remove_attr_group:
  •
  •     sysfs_remove_group(&spi->dev.kobj, &ads784x_attr_group);
  •
  • err_remove_hwmon:
  •
  •     ads784x_hwmon_unregister(spi, ts);
  •
  • err_free_irq:
  •
  •     free_irq(spi->irq, ts);
  •
  • err_disable_regulator:
  •
  •     regulator_disable(ts->reg);
  •
  • err_put_regulator:
  •
  •     regulator_put(ts->reg);
  •
  • err_free_gpio:
  •
  •     if (ts->gpio_pendown != -1)
  •
  •         gpio_free(ts->gpio_pendown);
  •
  • err_cleanup_filter:
  •
  •     if (ts->filter_cleanup)
  •
  •         ts->filter_cleanup(ts->filter_data);
  •
  • err_free_mem:
  •
  •     input_free_device(input_dev);
  •
  •     kfree(packet);
  •
  •     kfree(ts);
  •
  •     return err;
  •
  • }
  •
  •
  •
  • static int __devexit ads7846_remove(struct spi_device *spi)
  •
  • {
  •
  •     struct ads7846 *ts = dev_get_drvdata(&spi->dev);
  •
  •
  •
  •     device_init_wakeup(&spi->dev, false);
  •
  •
  •
  •     sysfs_remove_group(&spi->dev.kobj, &ads784x_attr_group);
  •
  •
  •
  •     ads7846_disable(ts);
  •
  •     free_irq(ts->spi->irq, ts);
  •
  •
  •
  •     input_unregister_device(ts->input);
  •
  •
  •
  •     ads784x_hwmon_unregister(spi, ts);
  •
  •
  •
  •     regulator_disable(ts->reg);
  •
  •     regulator_put(ts->reg);
  •
  •
  •
  •     if (ts->gpio_pendown != -1)
  •
  •         gpio_free(ts->gpio_pendown);
  •
  •
  •
  •     if (ts->filter_cleanup)
  •
  •         ts->filter_cleanup(ts->filter_data);
  •
  •
  •
  •     kfree(ts->packet);
  •
  •     kfree(ts);
  •
  •
  •
  •     dev_dbg(&spi->dev, "unregistered touchscreen\n");
  •
  •
  •
  •     return 0;
  •
  • }

  • static void ads7846_dev_init(void)
  •
  • {
  •
  •     if (gpio_request(OMAP3_EVM_TS_GPIO, "ADS7846 pendown") < 0)  //获取中断gpio
  •
  •         printk(KERN_ERR "can't get ads7846 pen down GPIO\n");
  •
  •
  •
  •     gpio_direction_input(OMAP3_EVM_TS_GPIO);   //gipo设置为输入
  •
  •     gpio_set_debounce(OMAP3_EVM_TS_GPIO, 0xa);   //设置防抖处理,10ms之内算是抖动,不处理。
  •
  • }

详见:
http://blog.csdn.net/lamdoc/article/details/7691564

网友:
楼上的大侠 啃了那么多POS机的套件芯片了
在哪个平台上啊??
得让我们手里的套件 能用起来 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想办法用上它。
用哪个平台,是后期的事,前期,要把它装起来才是。

网友:
不是程序太长,而是看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