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
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5K的波特率通信不了,但10K的可以…………谢谢大家了!

网友:
帮你贴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随便截一段图,就拿来让大家看是否有问题么,
通信是双方有协议的。怎么能确定是这段图有问题呢,蒙!

网友:
问题不在于电路图

在于芯片TJA1050 能否工作在那么低的速率下,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应该不是协议的问题,要是是协议的问题,那10k的不是也通不了吗……,10K和5K的在软件上只需改一步就好…………我想是不是芯片的问题,难道高速的收发器,不能通低速的信号…………?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但想想觉得好像又不是,难道高速收发器通不了低速的信号?应该不会吧……!

网友:
与软件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
通信频率那么低  是因为距离远吗  一般我用的都是250k 125k的波特率   还真没试过这么低的

网友:
运放问题

我用LM358运放模拟一个最简单的负反馈跟随电路,仿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为什么一实践就出问题,始终不满足虚短要求,他的2脚始终不为低,当VCC=5V时,2叫电位为2.8V,当VCC=0.8V时,2脚点位为0.4V,运放采用单电源12V供电。求各位指教,这是为什么…………?谢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