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sp430f149如何做FFT?

楼主:
请教下,msp430f149如何做FFT?2KRAM需要采集多少个数据?

网友:
这里有过以前坛友分享的FFT代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758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长时间的帖子.终于被翻出来了...149RAM好像有点危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我主要是想做一个数字滤波器,采集的心电信号存在工频干扰,所以想adc采果后,数字滤波一下。请教一下数字滤波器设计一般步骤是怎样的?系数是用matlab算出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做点数比较少的FFT(如128点及其以下的)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