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划线

楼主:
我想在底层布线,选中底层板后,点中划线工具,可一点中焊盘后马上跳到toplayer,画出红色的线,这是怎么回事呀,有时候能画出蓝色的线,有时候不能

网友:
什么软件?
如果是Altium Designer 或者99画图,*号键是切换各个层的,检查*键正常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99,*不能用,怎么办呀?

网友:
如果切换到英文输入,也不能用,检查系统或者软件吧。

网友:
关掉软件。重新打开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