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24问题

楼主:
用STM32单片机驱动AD7324芯片,AD7324的DOUT没有输出
在PROTUES中,用AVR单片机(要是PROTUES支持STM32就好了)仿真驱动AD7324,可以获得四路电压信号,虽然数值有点问题,但是,AD7324的数据输出引脚总是有波形啊,但是在硬件上,AD7324确没有输出,郁闷!弄不好AD7324坏掉了。
请问谁有AD7324的C例程啊?本人对AD7324的时序操作还是有点看不明白,求助!

网友:
没有例程,围观支持中

网友:
1,检查下电路,看看正确不。
2,有可能 访问时序有问题,看看哪里有没什么不对。你这个就AD7324还没认得你STM32送出的信号。
3,其他。。。 我也不清楚。芯片坏的可能性蛮小的。

网友:
你把OUT和STM32断开试试。STM32那个IO是不是没设置成输入啊。到处找找问题。

网友:
理论上讲如果电路对了,有时钟和DIN和片选,命令从DIN那里进去的正确 就应该工作了。DOUT是发出信号由CPU接收。但DOUT连接的STM32IO要设置成输入。连接DIn和片选的STM32 IO设置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