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是否不适合仿真较复杂的电路?

楼主:
各位好:

我最近在用 MultiSim 做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只要电路加入如图中的 AD633 模拟乘法器和低通滤波器就常会出现错误无法模拟,要不然就是波形不正常。
因此我觉得MultiSim是否只适合于仿真小区块的电路?

因为仿真其实就是运算,当某个零件含的数学量越多的时候越容易导致软体当机,欢迎各位分享一下您的操作心得,谢谢。

1/30新增: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应,由于原图颇大张,不方便全部截图上来,因此我将原始 MultiSim 12.0 的图档放上来,
欢迎大家下载来执行看看,有哪里设置不对的,请给我批评指教,谢谢。
目前这个电路图能执行可是连左边示波器都量不到 AC 信号源的波形,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个软件。一般情况下,不要因为达不到预期目的就怀疑软件问题,起码人家这个软件是相当著名的,如果缺陷多多也不会著名了。如果你随意就找到了它的缺陷,说明你是了不起的人。

建议楼主找找电路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
楼主描述的问题和图是一回事么
MultiSim最拿手的是仿真模拟小电路,复杂电路也能仿真,看怎么设置了,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

问题是你图不是复杂电路,可以仿真。请检查你的电路连接以及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我已将原始 MultiSim 12.0 的图档放上来,欢迎有兴趣的人请到一楼下载,并请给我批评指教。

网友:
原始的原理图有么,,仿真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原理圖有麼,,仿真這個電路的目的是什麼呢,
原始的原理图已经放在1楼,这个电路是要做正交解调实验,用模拟乘法器对两个正弦波信号相乘。

网友: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的,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例子用了三个子元件(就是子电路)加一堆外围器件,还能同时出各种仿真的图表。忘记书名字了。虽然软件小,但我发现仿真还是和电脑配置有点关系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叁与,目前我试的结果是只要一加入 AD633 就发生错误,後来我改成另外一颗模拟乘法器 AD734 动作就正常了,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

网友:
提示的错误信息是什么呢?
有些元件软件中没有相应的模型。
刀版的软件。

网友:
我的版本是11,无法打开1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