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Σ-Δ型ADC的有效精度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用到Σ-Δ型ADC,自己焊了个实验板,24位的分辨率丢掉了将近一半,准备开始画板,想请教各位如何才能降低电路的噪声,提高Σ-Δ型ADC的有效精度!

网友:
引用一个回答
“对于ADC来说,在设计时,高位数ADC能带来较好的量化信噪比,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系统其他部分没有设计好的话,它所能达到的有效位数有可能会很少。如,系统的采样钟质量,输入信号频率设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级别的问题。另外,对于高频的采样钟和输入信号

在布局的时候要考虑:

最重要是的注意电源的解耦,时钟线的布局,电流的回流路径等

1.信号输入端应加上滤波电路(RC滤波,也可以用外部滤波器)。

2.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引脚却在内部通过基板连在一起,布线时,不得将两个引脚连接到分离的两个地平面,除非这些接地层在AD附近连到了一起。

3.电流路径尽可能短,禁止将数字电流强制流入模拟地。

4.芯片不允许走数字信号线,以减少耦合(下面若铺地,则不受此限制)。

5.电源线尽可能宽,以减少阻抗,提供低阻抗路径。

6.时钟等快速开关信号应利用数字地屏蔽起来,以避免辐射干扰。

7.禁止将时钟信号走线布设在输入通道附近,避免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相互交叠干扰。

8.线路上下两侧走线应彼此垂直,若下面有铺地层,可以不受此限制。

9.去耦电容典型参数参照芯片资料的推荐电路选取”

网友:
其实说到底就是保证模拟信号良好的回流路径,尽可能的避免一切干扰

网友:
我认为,在输入部分的处理上,是重中之重。器件的选用不能使用一般器件,并做好严格的抗干扰措施。

至于电源部分,也是考虑的问题,但是,一般的器件的电源抑制比都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关于这方面的书,或是技术文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信号路径就是传感器通过模拟开关,与ADC相连,连运算放大器都没用到,对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
你看看附件的材料,高精度数据采集的设计,知识面覆盖了整个信号链范围。
还有些关于信号完整性之类的,涉及面太广,有这些资料做先验知识很有帮助

信号链基础知识合辑(1-10).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