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文单词怎么翻译好?

楼主:
这个“Magnetics”怎么翻译?翻译成“网络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网络变压器”、“磁性元件“。哪个合适?网络变压器??

网友:
抗EMI铁氧体磁环?

网友:
网络隔离变压器,就是这个

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传输数据,它把PHY送出来的差分信号用差模耦合的线圈耦合滤波以增强信号,并且通过电磁场的转换耦合到不同电平的连接网线的另外一端;一是隔离网线连接的不同网络设备间的不同电平,以防止不同电压通过网线传输损坏设备。

网友:
这是我上网看到的一篇文档,网络隔离变压器也是网络变压器,我还是比较习惯叫网络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个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