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忘掉了,输出状态上下拉电阻还起作用不?

楼主:
5芯积分
又忘掉了,输出状态上下拉电阻还起作用不?
IO口设置为输出,使能上下拉电阻,起作用不?

网友:
就5个新币啊亲....................................

看了原理图应该输出状态上拉电阻是起作用的...

网友:
晕,5个都嫌多了,例如输出高电平又上拉输出低电平又下拉等于没拉

网友:
我的短消息没有再出现反复提醒了

网友:
1号框里是怎么解释来着?记得看到过,忘了

2号框用来干什么来着的?

3号框是什么逻辑功能符号来着的?

网友:
3号是多路选择器

网友:
2是非门。
1,类似于锁存器。静态保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是非门。
1,类似于锁存器。静态保持电路。
我问的是1中的 上下两个一起的作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有两个,所以才叫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有两个,所以才叫静态!
有没有详细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