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翻译一下ADI实验室电路下载资料的标题,感谢哈

楼主(2013-01-31):
大家帮忙翻译一下ADI实验室电路下载资料的标题,感谢哈
、
Broadband, Low Error Vector Magnitude (EVM) Direct Conversion Transmitter Using LO Divide-by-2 Modulator (CN0311)
2、
High Accuracy Multichannel Thermocouple Measurement Solution (CN0172)
实验室
电路
资料

网友A:
第二个好翻译:
多通道、高精度热电偶测量方案

网友A:
第一个这样译不知道恰当不:
使用ADF4351的宽带低EVM的直接变换发送器
误差向量幅度[EVM]定义为误差矢量信号平均功率的均方根值与理想信号平均功率的均方根值之比,并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EVM越小,信号质量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懂啊,嘿嘿,谢谢冬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