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时钟节拍

楼主:
在启动时钟节拍之前,是不是必须得把需要的任务都创建完毕了才能启动,

也就是说,在时钟节拍开启以后,就不能再创建新的任务了。

我在2440的工程中看到,每次都是创建第一个任务的时候开启的Timer0(idle和time任务除外),系统必须这样吗?

网友:
操作系统启动后,可以动态的创建任务,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具体的建议在VC 工程里面创建一个任务,等它启动后再创建任务试试。

最高优先级的任务里面推荐做驱动的初始化,有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
一般都是这种做法,这点我还没有关注过,以前都是给予框架开发的,但是i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启动时钟节拍之前,是不是必须得把需要的任务都创建完毕了才能启动,

也就是说,在时钟节拍开启以后,就不能再创建新的任务了。

我在2440的工程中看到,每次都是创建第一个任务的时候开启的Timer0(idle和ti ...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TImer0是给系统调度器用的吗。感觉应该是。

在启动OS之前,至少要建立一个用户任务(UCOS2的空闲任务和统计任务属于系统任务)。如果还有其他任务,可以在这个之前建立的任务中创建,当然也可以在启动OS之前全部创建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里面,我可以把start_vc_timer(1000 / RAW_TICKS_PER_SECOND)放在raw_os_init()的下面

但是在2440的程序中,Timer0Init()放在raw_os_init()下面以后,任务就跑不起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操作系统起来之前,不能有任何中断。
时钟的初始化,驱动的初始化,需要放第一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里,遵循这个规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timer0中断到来时,会执行raw_time_tick(),然后调用caculate_time_slice()

如果现在正在caculate_time_slice()中执行,此时timer0中断也到来,那系统是怎样处理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在实际应用场合中,timer0不会嵌套timer0, 很可能的是其它中断去打断timer 0 的中断,这样就形成中断嵌套,raw os 是支持中断嵌套的功能的,不会产生系统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在实际应用场合中,timer0不会嵌套timer0,“

timer0不会嵌套timer0是不是说让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处理时间要尽可能的短?

如果timer0中断别别的中断所中断,那么就会影响任务的调度,可不可以说“中断高于一切”,这也体现了RTOS的一个特征呢?

还有就是如何判断一个系统是否支持中断嵌套.RAW-OS中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网友:
timer0中断如果特别特别短的话,中断一直再来的情况下,这个系统的设计等于是废掉了,现实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AW-OS支持中断嵌套的特性主要以下api的支持:
raw_enter_interrupt
raw_finish_int
上面函数考虑到了中断嵌套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