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自带CRC16好像有问题,求解

楼主:
LM3S系列自带CRC16好像有问题,求解?
CRC_ITER(CRC,DATA);

usCrc = Crc16(0, pucData1, ulLen1);

usCrc = Crc16(usCrc, pucData2, ulLen2);

usCrc = Crc16(usCrc, pucData3, ulLen3);

值好像不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 CRC 函数是在哪个 C 文件里的,我想看一下它的源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觉得算法好像不一样,已经将其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