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怎么转化为浓度显示?

楼主:
目前MQ系列的气体传感器输出都是电压值,数据手册上给的这种变化曲线

目前我根据这个表,不考虑温湿度影响,列了一个Vout-ppm的表,如下图

我先可以把Vout经过AD转化显示在数码管上,那我如何显示浓度,将浓度显示在数码管上,我现在做的只能显示电压,不知道怎样显示具体浓度?
求助大神们帮忙,给一个详细的思路就好,还有后续如果要考虑温湿度,又该怎么弄

网友:
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以前也在论坛里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将传感器输出的最低电压值到最高电压值之间分成了100份,按百分比的形式显示,但是由于工作温度或自身温度的影响,输出最高电压会有波动,如果最高电压值取的过小的话会出现百分之一百多的现象。
我想象的解决办法是买一个先进的气体传感器,在不同浓度气体下进行测量,同时记录下电压值和气体浓度值,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标定,然后通过程序查表等方法得到相应的ppm值。

网友:
看了一下MQ的资料个人理解的是:
1,计算浓度,图1中给出理空气的Rs/Ro的比是1,可以知道空气时的电压Uo;那么Rs/Ro是不是可以通过Us/Uo来计算??通过对比就知道当时的浓度?

通过看表,可以看出大部分气体的灵敏度都是直线,灵敏度比较好计算出来了,对于不是直线的只能通过分段计算浓度了.

2,对于温湿度的图2,文档中一般介绍时会标出Ro为何时的值(比如25度,湿度为65RH的Ro值),需要通过此环境去获取这个值Ro了.对于这样的传感器都需要去每个校正的.

我之前跟气体传感器厂家的沟通是每个传感器都需要去校正的,如果没有条件每个校正,只能通过一原厂的一个经验值去做了,这个误会估计会很大..

个人理解,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样的传感器一定要标定才好用的,.

所以在做这个成品时生产会比较麻烦,每个都要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