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烙铁吧LQFP卸下来.....

楼主:
悲剧啊...今天一个LQFP焊失败了....手头又木有热风枪..怎么用烙铁把它卸下来啊....TMS320F28035

网友:
悲剧啊...是管脚错位,还是方向错了。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堆锡,弄一大坨锡在四周的引脚上,温度调到350或更高,锡越多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场上破烂10块钱的烙铁........四周我都堆上了...可是.....肿么同时让他化掉啊...

网友:
这个有点难,楼主用两把烙铁同时堆上锡同时焊两边,化后再同时焊那两边

一会就应活动了

网友:
晕,不怕烫坏了?一般器件多大热度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这么搞,很难保证芯片不被烫坏。

网友:
坏了就坏了吧...我还是找个手机维修店帮帮忙吧.....................堆上了一堆锡...只化冻了一边..蛋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烙铁温度要足够高才行

网友:
这种数量级的引脚可以直接加焊锡烫下来的,我在公司拆下来过很多回了,不过拆的是STM32。

网友:
堆锡的方法我只用过在管脚20个以下的地方
再高的FPGA之类的就只敢用风枪了

网友:
找四个烙铁同时开工吧...两个人就够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四个烙铁,两个人。应该OK了。这种一般还是用热风枪吹方便些。烙铁不方便,容易把芯片搞坏

网友:
焊上容易拆下难。
焊接是一个实践活动,拿的是多练。

网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

先融化一个直角的两边锡,同时用镊子把这个直角稍微垫高,看到脱离焊盘即可,然后每个角都这样做,便可以取下来了!反正我是这样做的!不知我讲的是否清楚明白?!

网友:
堆锡,2个人负责两边,板子一坷就把芯片搞掉,烙铁头最好是好点,可以调温的,实在不行就用风枪吹。

网友:
多用几个烙铁嘛

网友:
最后还是上手机店用了热风枪给弄下来了~~多谢各位啊!!

网友:
教你个方法,绝对可行。

     先用烙铁(最好是刀头)烙一个直角的两边,多来回几趟,要快,别这边锡化了那边又凝结了。感觉两边差不多都松动了,拿个镊子稍微翘起一点脚。然后另外几边以此类推。

  注意:翘起一点,芯片不要粘到焊盘就好。太多脚就断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记忆中我试过用一个60W的烙铁拆卸一个100脚的芯片,而且芯片没坏,板子的焊盘也正常,之后就没有突破了。

方法1:就像上面一些朋友说的,先堆焊锡,四边都均匀焊上,然后速度要快,在芯片四周快速旋转焊熔那些堆上去的焊锡,把握一个时机强力颤动一下板子,让芯片跳起来。这个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室温在30°左右,更热就更好,我试过在20°一下,那是冬天了,怎么搞也失败。

方法2:如果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可以找一些多股的电线,然后在芯片四周围一圈,然后再堆焊锡,然后烙铁可以很慢的在芯片的四个边上移动也可以把芯片拆下。这个方法就是利用多股电线传热代替上面的N人M个烙铁。

以上两个方法应该在没有热风枪的情况下是比较好用的。芯片管脚不歪,关键是板子的焊盘还是完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