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85在线更新程序

楼主:
有一个系统,主机是STM32107(有网口,CAN口),从机(不跟主机在同一块板,但通过485通信)STM32101(只引出了两个引脚的485通信接口),现在想实现对从机程序进行在线更新,请问该怎么做啊?(最好能够不该硬件)求助啊!

网友:
用ISP方式吧
STC单片机都可以 STM32应该没问题.虽然我没这么用过..

网友:
用SCI进行在线程序更新,楼主想做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请问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
没有做过,但理论上确实可行

网友:
最后怎么样了呢?也该有个总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