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这个MOS管整流电路

楼主:
电路如上图所示,请教上面的4个MOS管是如何导通、关断的,麻烦能够解释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输入信号是交流,输出就是直流了

网友:
按L2所标方向,
       当为正半周时,Q3的G极电平低,S极因接输出,S极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此管为P沟道,Vs > Vg ;因此导通。此时Q2的G极电平约为输出电平,其S极因接地(电源负),加在Vgs的电压为正,因它是N沟道,导通
      同理,在负半周时,Q1、Q4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说的正半周的方向
这个时候,电流就应该从Q2的D极流向GND,对于Q3就是由S级流向D极
对于图中的稳压管D1则由阴极流向阳极,所以在D1处于稳压状态
是这样的的吗?

网友:
比较典型的MOS管组成的全桥驱动电路,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这个电路中Q1 Q2是N  型管 ,Q3Q4是P型管。都用N型管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个流向的话,对于N管电流是从源极流向了漏极,P管电流从漏极流向了源极。这样没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三楼

网友C:
楼主,不知道您这个电路中和MOS管并联的加速二极管是元件自带的还是需要另外加的呢?
话说这个电路图示Hijack里面的power harvesting 部分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道您这个电路中和MOS管并联的加速二极管是元件自带的还是需要另外加的呢?
话说这个电路图示Hij ...

这种管子自带,叫体二极管,也说是寄生二极。N沟道,由S极指向D极; P沟道,由D极指向S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子自带,叫体二极管,也说是寄生二极。N沟道,由S极指向D极; P沟道,由D极指向S极。